请问华硕的带程序IO可以拆换吗?

楼主(2021-03-28):
主板型号 华硕X99-A pro USB3.1  rev1.03
主板故障描述:无触发,pson 信号不拉低
故障分析,该pson信号经过一个2n7002三极管 产生跳变。经查该三极管一脚缺少3.3V待机电压,该电压由这个芯片提供

点位图如下
查O2U1 这右边一排电压都不正常 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

芯片型号: EPF035(CA2) LQFP-128
这个芯片由杰驰电子生产,数据手册查不到只提供给经销商
淘宝上有卖,很便宜几块钱。但是听说这种芯片带程序。直接代换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佬有换过的吗?
还有个问题是这种 LQFP-128  规格的芯片内置程序能否像bios芯片一样通过编程器进行复制和编写?
希望路过的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主板这个是ⅠO?

网友A:
可以刷程序,它旁边有个八脚的芯片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不会是通病把

网友C:
旁边的8角就是这个芯片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程序,它旁边有个八脚的芯片

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不会是通病把

不知道是否是通病啊,华硕经常有不开机的,信号比较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8角就是这个芯片的程序

请教高手:不刷这个八脚BIOS芯片,直接换128脚的芯片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高手:不刷这个八脚BIOS芯片,直接换128脚的芯片可以吗?

先程序再换芯片

网友:
刷程序吧 一般就好了

网友:
首次见识带程序的芯片,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E:
程序外置,直接换了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外置,直接换了就是

已经直接换了八脚芯片,故障还是一模一样。然后就把SIO芯片给拆了,从另外一块板子上拆了一个装上,结果跑锡的时候并脚了,然后用镊子挑啊挑把焊盘挑出来几个: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