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天笔记本上搬下来的显卡时序 不知道准不准确 请师傅些指导下

楼主(2021-03-28):
  因为太久没写字  笔有点按不住  字母都写不撑展了

网友:
大概说下吧就是DGPU_EN_PWR 经过或门同时开启1.8 3.3 和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PG 和DGPU_EN_PWR经过与门生成PEXVDD供电开启    核心供电PG 经过或门给1.8V 供电自锁  PEXVDD供电PG经过或门给3.3V和核心供电供电自锁 并开启现显存供电

网友:
大概说下吧就是DGPU_EN_PWR 经过或门同时开启1.8 3.3 和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PG 和DGPU_EN_PWR经过与门生成PEXVDD供电开启    核心供电PG 经过或门给1.8V 供电自锁  PEXVDD供电PG经过或门给3.3V和核心供电供电自锁 并开启现显存供电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