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960 2G 一体机异形卡

楼主(2021-03-29):
销售
数量: 3
单价: 55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电脑
所在地点: 江苏无锡
手机号码: 13196549848

网友A:
这东西可真罕见,插台式主板上怎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真罕见,插台式主板上怎么用啊

pci-e延长线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延长线了解下

也可以直接插主板上,显示延长线绕前面用面板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真罕见,插台式主板上怎么用啊

改下6pin供电口直接插Pcie上更新驱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样的卡

网友(2021-05-04):
已售完,三块都装到了ITX小机箱里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