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27G-528R 开机闪屏

楼主(2021-03-29):
宏基E5-527G-528R 开机闪屏  论坛里好多都遇到这个问题  都说是bios问题  刷了几个都不行   这个故障是时闪时不闪  偶尔黑屏  开始还以为是屏线问题全拆了一根一根的找  没发现问题  看样子不是屏线问题   时间几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  论坛下了图开始量吧  测的屏供电 背光供电 invtpwm亮度调节正常  当测的 背光控制时发现敌情  当闪屏的时候3.3v控制也跟着闪烁  黑屏的时候也没输出  看样子就是这里问题 查图找其来源 手里没料所幸直接断开加个1k 电阻直接取屏供电  故障恢复正常 修复完成

网友:
应该是通病 图纸论坛里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
为什么你们说的通病我基本都没有修到过啊。难道。。。。。

网友:
换屏。换屏 线,换板子

网友:
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