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华硕Z170-AR主板维修

楼主(2021-03-29):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Z170-AR主板,故障现象是无法开机,很好,那就按不触发来修了,简单查了下开机条件,发现CLRTC针脚只有2.5V,问题锁定。打开点位图,查找相关联的原件,发现了一个分压电阻的一端3.1V,一端2.5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用热风枪换掉后恢复3.1V,试机没问题能开机了。但是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你就错了,主板给回客户后,客户拿回去一天后就拿回来说问题没解决还是不开机,只能继续看看了,一量CLRTC针脚,又是2.5V,难道我换的电阻是坏的?拆开散热片一看,发现还是一端2.5V,一端3.1V,这时候我感觉到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了,打开点位图仔细看了下,这个分压电阻有一端是接滤波电容然后直接进南桥的,拆掉滤波电容重新换了个上去发现恢复了3.1V了,开机测试没问题。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你就错了,主板给回客户后,客户拿回去一天后就拿回来说问题没解决还是不开机,我的天,到底是怎么个回事,拆开一天还是这个老问题,CLRTC针只有2.5V,电阻换过,电容换过,剩下的就是我最不想见到的南桥了。。。开机没问题,应该是虚焊了,之前换电阻电容后能开机应该是受热后焊锡接触到了,这次直接拿热风枪吹了下南桥,发现还真是又好了,但是开机后测试了几个小时等凉了后又不行了,苦于没BGA设备,看到问题所在也是没办法解决,浪费了时间,还是赚不了钱,苦恼。

各位大哥有其他办法的也请教教我,看下是不是真的是南桥虚焊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
动南桥废板,确实是维修师傅的苦恼,直接判废买个新的给客户换了算了。这个板子价格便宜,200块钱动南桥成本不划算绝对赔。

网友:
只能攒钱买个bga才是解决办法,买个二手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