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检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就一定能判定出南桥空焊吗?

楼主(2021-03-29):
我想对地阻值是:从地到被测点所有链路的总“阻值”,由于USB数据线连入南桥,所以只要南桥芯片内部发生异常势必会引起“阻值”变化,那么通过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就可以探知南桥损坏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还要考虑有无转换芯片,以及板层是否断线,一般很少有无穷大的,多是对地为0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有无转换芯片,以及板层是否断线,一般很少有无穷大的,多是对地为0的情况

是不是只要南桥短路,都能通过量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对地阻值一定为0)来获知?

网友:
可能有耦合电阻的吧,主要还是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