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T2问题更换T2,整体更换不分层。

楼主(2021-03-29):
昨日接一台A1989,上电不触发,简单测量各位置阻值无异常,T2供电时钟复位全出。
然后进入DFU模式刷机,刷机报错9,T2的刷机报错和苹果手机刷机大致相同,报错9不是硬盘就是cpu,6s之前相对来说cpu概率大些。

故判断T2损坏,换T2就没资料,和顾客商量好了就开始更换,之前也有不少T2问题的机子,因为换T2没资料了好多客户无法接受,退机了不少。
因为要整体更换,这里选择bga换,以前分层换我用的是大炮。

温度快到了之前先拆掉屏蔽罩,用平刀轻轻抬起T2就行了。
这里从同型号料板上拆一个T2,为什么不用买的T2,因为很多卖的都是坏的。

T2拆下后清理好主板焊盘。

这里放一个单板不装T2的上电电流。

接下来处理T2。

处理好焊盘后开始值锡。

这里用万用网值锡。锡膏选择修手机常用的183度锡,用220度容易焊接失败。
值锡完毕加点焊油归位。

有些球大一点点,点很密无所谓的。
接下来主板打上焊油对好位。

上bga焊接。

焊好后简单装机试一下。
连接刷机电脑。

此时已识别到DFU模式,电流表不跑电流为正常。
然后刷机。

之前进度条走到头过一会报错9,现在走到头后卡了好久,最后终于成功。
刷完机无系统,cmd+r进入联网恢复装系统。

至此修复完毕。
现在T2出问题的机子越来越多,T2最后估计会供不应求。

 会员989160100鑫豆2026-2-25 15:09
 会员859210100鑫豆2026-1-21 16:38
 会员639113100鑫豆2025-10-16 13:47
 会员757761100鑫豆2025-10-16 10:09
 会员757761100鑫豆2025-10-16 10:09

网友A:
好的T2现在还没有渠道能买吧

网友:
假货芯片还是挺多的     拆机比较靠谱

网友B:
请问换T2用的芯片必须一样的料板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T2现在还没有渠道能买吧

某宝还是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换T2用的芯片必须一样的料板拆吗?

不用同型号

网友:
现在不是可以保资料了吗?我朋友圈就有人搞

网友:
卧槽,这估计得难道大部分修电脑的

网友:
现在的维修太难了,买芯片有可能是坏的,拆机又没有东西拆

网友C:
刷T2要用什么样的线材,还有就是2017年的没有T2芯片有type-此接口的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T2要用什么样的线材,还有就是2017年的没有T2芯片有type-此接口的可以刷吗?

支持数据的A-C和C-C线都行,刷机电脑随意,只要能装上软件,系统得要10.15,big sur的系统不行有bug

网友:
我也碰到这机器了可是无能为力。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T2不好搞这个机器 现在

网友:
T2用的芯片必须一样的料板拆吗

网友:
昨日接一台A1989,上电不触发,简单测量各位置阻值无异常,T2供电时钟复位全出。
然后进入DFU模式刷机,刷机报错9,T2的刷机报错和苹果手机刷机大致相同,报错9不是硬盘就是cpu,6s之前相对来说cpu概率大些。

故判断T2损坏,换T2就没资料,和顾客商量好了就开始更换,之前也有不少T2问题的机子,因为换T2没资料了好多客户无法接受,退机了不少。
因为要整体更换,这里选择bga换,以前分层换我用的是大炮。

温度快到了之前先拆掉屏蔽罩,用平刀轻轻抬起T2就行了。
这里从同型号料板上拆一个T2,为什么不用买的T2,因为很多卖的都是坏的。

T2拆下后清理好主板焊盘。

这里放一个单板不装T2的上电电流。
205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0540100鑫豆2025-4-18 09:24
 会员394043100鑫豆2025-2-21 08:10
 会员202612100鑫豆2025-1-9 20:11
 会员518681100鑫豆2025-1-2 16:59
 会员464022100鑫豆2024-12-11 1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