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闲鱼YOGA3不开机 待机芯片 SYX196B SYX196C 检修流程

楼主(2021-03-29):
机器型号:联想yoga3
主板板号:NM-A381
故障现象:插电电流40mA左右
其他信息:二修机,内存供电芯片被换过
开始测量:
公共点对地四百多                    正常
待机3.3V电感对地三百多         正常
待机5V对地0                          不正常
开始维修:
              由于待机5V对地短路,先断开节点,接3V烧机,电流0.2A,摸了半天发现U101、U8【AP2820】发烫拆掉后对地值恢复正常。
              插电后待机30mA左右,感觉还是偏高,测3.3V待机芯片
LDO对地偏低,3V烧机后发现EC发烫,拆下EC对地值恢复正常
为了确认待机芯片好坏,将待机3/5V芯片LDO连接到EN,正常产生3.3V 5V由此确定待机芯片没有损坏。由于二修机且是低压U,先将桥1.05V待机芯片开启拉为3.3V,正常产生1.05V且桥(CPU)不发烫。
遂定EC(料板),换上料板上的EC和AP2820后,开机成功点亮

附待机芯片 SYX196BSYX196C 检修流程
SYX196B:
              1:7 8脚是否有供电(公共点电压)
              2:如果供电正常,5脚会产生LDO(+3VLP)3.3V 注意:此供电送到了EC的VSTBY,所以如果EC损坏(短路)则可能会拉低 (若拆除EC并排除LDO旁滤波电容短路后仍无LDO,则芯片损坏)
              3:第1脚收到来自EC的3.3V开启信号(EC_ON) 注意若EC损坏 可拆掉EC,将SYX196B的5脚和1脚相连,此时可在相位脚测到PWM波形,电感后端产生待机3.3V
SYX196C:
              1:8脚是否有供电(公共点电压)
              2:如果供电正常,7脚会产生LDO(+5VLP)5V
3:第1脚收到来自EC的3.3V开启信号(EC_ON_5V) 注意 若EC损坏 可拆掉EC,将SYX196B的5脚和1脚相连,此时可在相位脚测到PWM波形,电感后端产生待机5V

最后,奉劝大家不要沉迷于闲鱼捡陋,朋友在咸鱼收了10台机器:

1 XPS13         没修过   刷BIOS解决

2 联想G40      没修过   放电解决

3 联想小新13  修过      换CPU供电芯片解决

4 戴尔            没修过  报警5声 换CMOS电池解决

5 YOGA13       修过      换EC、两个USB供电转换管解决

6 小新14         修过     内存供电换过,CPU对地为零 放弃

7 联想330        修过     风扇狂转,内存供电换过,CPU对地为零 放弃

8 戴尔P49G      修过      内存供电换过,最后发现CPU损坏,放弃
9 戴尔3412       修过      待机芯片换过,最后发现CPU损坏,放弃

10 联想320      修过      进水,最后发现CPU损坏,放弃

.......
收手吧

此主板图纸在此

网友:
闲鱼收十台机修好四台,六台放弃,这六台又挂闲鱼卖出去,还赚四台

网友:
这机器不容易修呢

网友:
技术可以,会调试了

网友:
可以可以,懂的调试

网友:
总体算下赚了还是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guier我占一楼了,给你加分顶贴了!!!支持再发贴

在实地,同桌闲鱼收了十台,没修好的全是U挂了

网友B:
fuguier我占一楼了,给你加分顶贴了!!!支持再发贴

LFG

网友:
同桌来了:kuqi:

网友:
爱好收咸鱼机器的朋友有发帖吗 我想给他也加加分

网友C:
CPU坏的,电路不是修的很严重的可以回收给我

网友:
修不好,至少卖配件也划算,搞不懂你们收的价格很高吗?

网友:
从此发现一条发家致富的途径

网友:
图纸珍贵,先留个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的,电路不是修的很严重的可以回收给我

好多钱收坏板,我就是那个同桌

网友:
真厉害,说的很明白

网友:
我是余业小白,一直在闲鱼收坏机回来搞,成功率基本为零,主要是自己技不如人,有一大部分还是自己造成更多故障。在此学习了,望各位前辈多多赐教

网友:
闲鱼捡陋这样也赚钱了吧

网友:
发现一条发家致富的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实地,同桌闲鱼收了十台,没修好的全是U挂了

黎富贵吧,一看帖子就猜是你

网友:
咸鱼好多确认CPU坏挂上去的

网友:
要有技术加运气,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坏电脑一律白菜价

网友:
黎富贵看你的帖子进步一截,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维修技术过关的话,闲鱼捡陋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收藏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为了确认待机芯片好坏,将待机3/5V芯片LDO连接到EN,正常产生3.3V 5V由此确定待机芯片没有损坏。由于二修机且是低压U,先将桥1.05V待机芯片开启拉为3.3V,正常产生1.05V且桥(CPU)不发烫。 对于二修机,这是不错的调试方法

网友:
思维清晰 666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

网友:
都说是咸鱼捡漏 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这配置 还值点钱

网友:
某鱼水深得很,我都不会去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