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60G7-9R59背光问题

楼主(2021-03-29):
收到一台公司返厂机60G7,通电试机,发现屏幕大部分都是暗影,只有一组灯条的显示是正常,初步怀疑背光供电问题,一般灯条坏,不会一次损坏这么多。开盖检测背光供电后,发现只有第4组有电压73V,其它都没有供电,拆下电源板检测背光控制芯片U4(IW7027-00)短路,由于手头没有元件,只能先找一块好的板拆下U4装好后试机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好了说下哦

网友:
这个替换好。。。

网友(2021-07-09):
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