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titude E6230 无外音,插耳机有音,什么情况?

楼主(2021-03-29):
戴尔Latitude E6230 无外音,插耳机有音,什么情况?装驱动后还是不行,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再补充一下,是插耳机,耳机有音。外音喇叭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下,是插耳机,耳机有音。外音喇叭没问题。

这个补充说得我有点迷糊   喇叭的阻值先测量一下  然后就是声卡供电啊都测一遍基础数据要有  不然不好给意见   条件都正常的话建议重点看一下耳机的切换信号

网友:
看看耳机接口好这么,或者换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