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40不定时掉电,有时0.8左右掉电不要内存也可以报警

楼主(2021-03-29):
奇怪的问题,过程不多说,简单明了,让你少走弯路。。

看图片。。

联想L440不定时掉电,有时0.8左右掉电不要内存也可以报警,就是一下就掉电,有时能亮机进到系统掉电。。

网友A:
那条是什么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是什么线吗

应该是待机休眠信号

网友:
围观一下,楼主修好告诉我怎么修的

网友:
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摄像头,但是摄像头没有这么多线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习惯点赞

网友:
X240,250,260这条线坏的特别多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借鉴

网友:
摄像头的连接线吗

网友:
拆掉的是什么线啊  楼主

网友:
摄像头导致掉电

网友:
我有台联想t480也是。

网友(2021-06-03):
我遇到一台,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摄像头的连接线吧。

网友:
这种还是好判断的,至少裸板不掉的,外设一步步排除

网友(2022-11-16):
高手学习了,摄像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