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194 版号DAG3AAMBAG0 电源口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21-03-29):
HP tpn 194  版号DAG3AAMBAG0 电源口指示灯不亮,不开机,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611-1-1.html按此朋友的方法,结果接可调电源可以开,用原装电脑还是开不了机,BIOS刷过也不行,指示灯白灯不亮。电源用的是原装的150W的电源,怕电源坏了,还换了一个新的也不行。        现在有点晕了,电池可以亮机,改AD_ID 分压 至1.8V后,用转接头,接可调和普通19V电源都可以开机,但是用原装的电源,小白灯也不亮了。
        论坛看了几个人,都说原装电源才能亮,我这用了也不行。真是怪事了。

网友A:
惠普的必须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的不行

网友:
几年没发贴子交流了,现在开始,学习交流,还望各位师傅,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必须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的不行

买的150W 原装的电源也不行啊,不知道这个原装是指的,不能用仿货?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的150W 原装的电源也不行啊,不知道这个原装是指的,不能用仿货?还是

你用普通的 150也不是行?惠普有个检测电流的东西!一般来说 需要原装  你换普通的电压也开不了?我估计你的不是原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普通的 150也不是行?惠普有个检测电流的东西!一般来说 需要原装  你换普通的电压也开不了?我估计你的不是原装的哦

应该电源是没问题,还是板子问题,现在没进展

网友C:
电源接口线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口线换一个试试

这个坏的少吧========有遇到过这现像的不

网友:
小厂生产的 DELL 150W 功率这样的电源难道不行?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的150W 原装的电源也不行啊,不知道这个原装是指的,不能用仿货?还是

我在今天网上买了一个专用的线。20元一条带芯片,不知道行不行,我店里卖的19v 3.42a适配器插上都不行。后来让客户去拿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真无语了,因为自己设备问题走了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今天网上买了一个专用的线。20元一条带芯片,不知道行不行,我店里卖的19v 3.42a适配器插上都不行。 ...

买个大功率的 电源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功率的 电源 还是有必要的

我可调电源是10a的

网友(2021-05-31):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你那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接了10K电阻认不到原装电源  我这个直接没要10K电阻 直接两个短接 原装电源跟普通接转接头开机都正常 原装电源 开机充电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