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 掉电 电流0.5

楼主(2021-03-29):
E450C 开机掉电  电流0.5就掉  不插内存不掉  会报警   拆机测PL9 无电压  对地阻值为零  看旁边电容有灰 表笔碰一下掉了一块 是电容击穿了,拆掉电容阻值正常  插上电源开机正常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电容短路了,楼主观察好细心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短路了,为吗插内存才掉而不是直接掉呢?

网友:
一个电容几百块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了

网友:
这个是集显供电吧?集显是过内存后才出

网友:
这个机器所谓的通病,我怎么从来没有修到过。

网友:
捡钱的机器 很多主板认真看都会有不小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