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 DDR4维修经验

楼主(2021-03-29):
技嘉主板:ga-h110m-ds2  DDR4

故障:加电不亮,主板来回重启不亮。
解决:M-BIOS和B-BIOS对换,机子搞亮,但是亮机就掉电重启,进BIOS没问题,以为没检测到硬盘,插U盘,硬盘均无果,设置启动项也不行,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将BISO 对换回去,机子原故障。将M-BIOS拔掉,光用B-BIOS也能亮,问题还是亮机重启,论坛逛了一圈基本都是DDR3的BIOS,没找到DDR4的,要么就是标注不清楚地,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下载了论坛一个感觉是的刷上搞定。  附上论坛下载得BIOS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5981-1-1.html

网友:
技嘉官网BIOS可以直接刷写啊

网友(2021-06-21):
官网上说可以按住开机键5秒从备份BIOS启动,我就没成功过呢。。。

网友(2021-08-15):
这个刷官网的不亮,刷你说的这个还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