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

楼主(2021-03-29):
各位高手 我接到一个联想300S-14ISK14292-1  大短路 拆机摸PU4301管发烫  但测量管子是好的 测量电路板三端电路也无小阻止 大师给分析一下电路 谢谢

网友:
PU4301发烫,肯定是能过的电流太大了吧。确定AD+不短路?

网友:
联想电脑见得越多坏的也多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

网友A:
管已拆掉 能用烧鸡吗  在哪个点烧呢 谢谢指点

网友B:
公共点   短路了吧    找找 公共点  电容  看看有没有 电容  裂了 变形的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   短路了吧    找找 公共点  电容  看看有没有 电容  裂了 变形的啥的

测量MOS管三脚对应的电路板上三端无短路

网友:
刚刚从D极烧了一下 发现一个贴片电容发烫 拆了后 待机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S极没短,要量D极这边

网友A:
待机好了 但是触发掉电 头疼

网友:
后面有短路,仔细检查

网友:
PU4301发烫测相关脚电压

网友:
后面有个点短路,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已拆掉 能用烧鸡吗  在哪个点烧呢 谢谢指点

千万别烧,不知道怎么搞,盲目烧机可能会把CPU烧坏。

网友:
公共点无无短路的话,那肯定后极某个MOS管击穿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好了 但是触发掉电 头疼
你用多少V烧的?是不是隔离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