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MBX-243加电不触发

楼主(2021-03-29):
索尼MBX-243加电不触发

例一:加电触发后电流在0.01到0.45之间来回跳变一段时间后停于0.26A不动。

           断电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加电触发时测量3.3V和5V待机电压,发现3.3V电压波动较大,倒查公共点19V电压发现也会随之波动,很奇怪,继续查隔离保护电路,发现隔离输出电压正常,而保护输出电压在触发是波动,测量保护管控制电压发现其在0V与14V左右之间来回跳动。顺着板子上PQ2的控制极电路查找发现与该脚相连的电阻一段老化的似接非接的,重新找个10K的电阻焊上,加电触发正常。

例二:加电触发后电流在0.008A不动。

       测量待机电压,发现公共点有19V电压而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此机待机时只要待机芯片电路和EC电路以及BIOS电路正常就应该有待机电压出来,继续测量待机芯片的待机电压开启信号(SN608098的14脚和27脚),结果没有信号,看来问题出在EC电路或者BIOS,先刷BIOS再加电触发,一切正常。

例三:加电触发后电流在0.008A不动。

     测量待机电压,发现公共点有19V电压而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继续测量待机芯片的待机电压开启信号(SN608098的14脚和27脚),结果有3.2V的开启信号,看来问题出在待机电路或者后级负载有短路,断电测量3.3V待机电压的输出阻抗只有3K左右明显偏小。直接加电采用烧机法查找短路点,最后发现南桥发烫,更换南桥后再加电触发快速亮机。

网友:
解决了不?

网友:
现在 还能修到sony呢 ?国内都没有卖sony的了!东芝索尼 都推出中国了!

网友:
罪魁祸首还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