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75m-a 掉电维修!

楼主(2021-03-29):
pq22 1.8V输出只有0.6V 拆下来 没找到同样的型号 然后又按上去 然后就好了 虚汗估计
华硕

网友:
又遇到的可以测量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你这写的也太简单了吧,最起码配个亮机图及故障部位图,有点灌水嫌疑

网友:
持续电力电压,存在虚焊,估计焊口都成碳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阻不良,加热就正常了,冷后又不正常?

网友:
得多测试下,像楼上说的可能性大

网友(2021-08-11):
好歹分析一下让我们也学下一下

网友:
好歹配张图

网友:
楼主这样发技术贴真是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