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康威视ds-7816nb-k2编程器读的软件。

楼主(2021-03-29):
经检查机子ds-7816nb-k2是软件坏了没有显示那位兄弟有这个编程器读的软件麻烦传一个,有这机的也可以读一个上传,谢谢!!!

网友A:
共享固件会造成远程别人不能用的...绑定的,你要修改里面的东西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享固件会造成远程别人不能用的...绑定的,你要修改里面的东西才能用....

开机后再用官方的程序在系统里再升级一次就好了吧,25系列芯片应该是起引导开机作用,不知说得对不对,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再用官方的程序在系统里再升级一次就好了吧,25系列芯片应该是起引导开机作用,不知说得对不对,有 ...

里面有序列号等一切远控的东西,所以一般没人会直接给你固件,给你了他的就不能用了.除非他先修改了再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序列号等一切远控的东西,所以一般没人会直接给你固件,给你了他的就不能用了.除非他先修改了再给你.

序列号等一切远控的东西不是在主程序里面的吗?25芯片是引导的吧?我的理解是就好像液晶电视机一样25芯片是引导用的,同系列通用,主程序要用U盘升级刷机。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等一切远控的东西不是在主程序里面的吗?25芯片是引导的吧?我的理解是就好像液晶电视机一样25芯片 ...

不清楚,我也没有这些固件,你等等看看有没有大佬发出来

网友:
赶紧打破这一项技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