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风扇狂转降频三天三夜没搞定

楼主(2021-03-30):
板号820-3209-a 开机没过多久系统狂转进系统巨卡 降频的的感觉 cpu温度一点不烫,bios问题已经排除 usb也没短路
求思路啊

网友:
查查温度相关的信号

网友A:
适配器是否原装?电池是不是能用的?触摸板是否有问题?检查一下主板上的smb总线阻值。。。首先重置s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是否原装?电池是不是能用的?触摸板是否有问题?检查一下主板上的smb总线阻值。。。首先重置smc

触控正常适配器原装SMC重置过, 电池没装是不是一定会降频呢?

网友:
我有台820-3437-A   开机后风扇狂转    什么都换了  还不行

网友:
查一下SMC复位芯片,键盘排线有没有异常

网友B:
还有电池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充电,主板问题SMC和温控电路问题多(我也不懂)

网友:
AIR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触摸板的问题 查触摸板和触摸板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池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充电,主板问题SMC和温控电路问题多(我也不懂)

电池正常能充放电,鼠标键盘都正常,我现在试着换个io试试

网友C:
故障和不接触控板一样, 风扇狂转
鼠标正常, 排线不一定是好的
仔细检验触控板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和不接触控板一样, 风扇狂转
鼠标正常, 排线不一定是好的
仔细检验触控板排线

主板到触控板的排线换过了,触控板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