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的型号!!!(已经知道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1-03-30):
收到一块主板,发现南桥的供电芯片被拆掉了,哪位兄弟碰到这个主板了麻烦给看下!!!感谢!!!

这是主板全图

板号NFSV1511 MB REV3.1

芯片缺少位置

网友(点评):
已经知道型号了,谢谢坛友的热心回答!让我感到论坛里的热情,谢谢大家!

网友:
需要图纸Q360679403

网友:
NB671GQ,论坛里面有此板图纸免费下载

网友:
呵。找个图纸看看呢。

网友:
神州的机子吗?板号呢?

网友:
板号看到了   就是NB671GQ

网友:
论坛下个点位图,,看图纸就知道了,,要不除非大家都板就可以给你照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的话  通电应该会大短路  也有可能南桥都是烧的

网友(点评):
并不会。因为上下管也集成在芯片内部

网友:
mos管都集成一起的,没有上芯片不会通电短路的

网友:
这个主板  这里是通病了

网友B:
还没有遇见这个板

网友C:
先别着急找 芯片、你先测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补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的回复,南桥已经短路,就是这个芯片坏掉把南桥给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别着急找 芯片、你先测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补芯片!

南桥已经短路了,在看到这个芯片缺少的时候已经量了南桥,南桥短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遇见这个板

谢谢!已经知道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的话  通电应该会大短路  也有可能南桥都是烧的

没有这个芯片的话上电对南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个南桥已经坏掉了!

网友:
已经知道型号了,多谢论坛中热心朋友的热心回答!让我感到论坛里的温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