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改计算机名就出现报错?求助!

楼主(2021-03-30):
win7系统改计算机名就出现报错!弹出提示框“在该进程中不允许远程调用” 。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权限不够,被限制了,

网友:
是管理员权限不,不行使用工具试试,或者百度试试,万能的百度什么都有,
这个怀疑一般都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用客户账号进去吧,,不是管理员 admin 进去吧

网友:
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权限不够吧,老铁

网友:
重新装系统解决

网友:
用第三方软件改一下,

网友:
到安全模式下,试试。另外用adminrtstar超级管理员用户登录

网友:
重装系统
权限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