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83进水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21-03-30):
OPPO A83进水不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OPPO A83

【故障现象】:

  机器为进水,开机不显示无背光。

【故障分析】:

  进水首先腐蚀供电,我们首先检查主板腐蚀区域,然后检查显示灯控的地方供电通路。

【维修过程】:

  首先观察主板发现套件下方有一片腐蚀。

  由于腐蚀比较严重,必须把芯片拆了清理底脚。

  果然有电解质。

  接下来测量背光脚和显示脚阻值。

  发现LCD_5V+这个脚阻值OL。

  通路上的电容也是OL。

  发现LCD_5V+通路的限流电阻已经虚焊,一挑就掉。

  短接后。

  LCD_5V+脚依然OL。

  再次拆下显示芯片。

  根据已知的脚位推测E3脚位置。

  根据数字顺时针,字母逆时针的芯片底脚顺序我们得出如下脚位推测。

  于是将LCD_5V+的芯片底脚E3脚飞线到C2318。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厉害了咯。。。。。佩服

网友:
有图就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