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 hd6850(4gd5)显卡的图纸或者点位图

楼主(2021-03-30):
各位维修界的老师、前辈、大佬,万能的迅维论坛。手中一块坏卡,型号如题,如下图。求电路图纸或者点位图
感谢你们的付出,感谢你们的辛苦,感谢你们的关爱!

网友A:
补充:忘记故障描述了,可以开机进bios显示正常,但不能进入win7x65系统(黑屏),win10系统我没有试。

网友:
哇靠,4g的6850这么老的卡一般2g的显存

网友B:
这不是公版的,可以论坛下载图纸对照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公版的,可以论坛下载图纸对照一下修

请问,对照哪一份图纸比较接近,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C:
显卡图纸+相应点位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图纸+相应点位 没有啊

有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可以啊,参考一下。求推荐

网友:
你现在的故障是黑屏,是不能装驱动吧,用官方测一下看有没有花屏

网友:
别病急乱投医,还没找到故障原因就找图纸点位图

网友B:
6850官方都没4G版本的,看这卡像是山寨厂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50官方都没4G版本的,看这卡像是山寨厂做的

大哥哥,如果有6850其他版本的图纸 也可以,譬如1G的、2G的都可以。

网友D:
这个问题是不是直接上测试软件测试更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不是直接上测试软件测试更快一点

求测试软件的下载地址

网友A:
各位老师,谁有点位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师,谁有点位嗯?

參考看看

Asus EAH6850 Rev 1.00.rar

网友:
谢谢这位同学,我参考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忘记故障描述了,可以开机进bios显示正常,但不能进入win7x65系统(黑屏),win10系统我没有试。

跑一下A卡显存测试程序

网友(2021-06-12):
我的求助帖子,你谢什么?不要乱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