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认盘短接后异常

楼主(2021-03-30):
一个金泰克120g固态硬盘不认盘,短接后磁盘管理里面显示这个变成了1166.8GB下了n个sm2258xt开卡工具都认不到这个盘。主控挂了???

网友:
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格式化肯定是行不通的,120g变成1千多g。最后还是用软件开卡搞好了

网友:
既然开卡开好了,louzhufoxiangyixiajingyan

网友:
既然开卡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