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333FN 电压 阻值 备份BIOS LS=芯片脚位实测 高清图 首发

楼主(2021-03-30):
原机故障5V烧了,补绿油换芯片换芯片解决,顺带一提我是飞到芯片上固化的,

UX333FN   2.0  电压 阻值图

待机状态电流0.001,只有3V线性和5V线性有输出!

下面有改好的,用的人别忘了去给人加分

备份BIOS,备份!备份!备份!,需要改!!!我习惯用的时候现改,所以这个是备份!!没有改过的!!直接刷不亮!!!BIOS这个文件里有阻值图的原图

网友A:
刷bios就亮机,捡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亮机,捡钱啦

5V烧了,不是刷BIOS

网友:
bios改的方法说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钱不好捡啊

网友B:
现在新的机器都要改,备份的很少用的到,我现在也是疑惑,想发个二极体电压图,基本都是模糊的。用什么软件编辑可以清楚,也问了管理员,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的机器都要改,备份的很少用的到,我现在也是疑惑,想发个二极体电压图,基本都是模糊的。用什么软件 ...

放压缩包下载下来就清晰了

网友:
恭喜楼主,好收获

网友C:
楼主这个是5V待机芯片出问题了吧?不是bios的问题!但是换上芯片也不亮、必须改一个bios 程序才亮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5V待机芯片出问题了吧?不是bios的问题!但是换上芯片也不亮、必须改一个bios 程序才亮的机器!

。。。。我啥时候说过刷BIOS了?只是把原机备份一下而已,你们对BIOS这莫大意见吗?

网友D:
楼主。主板还在没?帮我看看电池接口,中间两个脚是连的那里,我这个被接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板还在没?帮我看看电池接口,中间两个脚是连的那里,我这个被接掉了

不在了,电池接口一般就那几个脚,VIBAT  VRTC  两根数据 有的还有温度检测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在了,电池接口一般就那几个脚,VIBAT  VRTC  两根数据 有的还有温度检测

谢了。也经搞定客户取走了

网友:
下载刷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