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 不过内存

楼主(2021-03-30):
装上内存14 15 21 33 34 35 37 38 39 40 58这样反复循环跑码,不装内存跑码53,刷过BIOS,换过桥,改了ME供电,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求各路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换的桥确定是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桥确定是好的嘛?

我从一片V星主板上拆的桥,不能百分百确定是好的,但是换上后,故障依旧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块反复循环跑码的,楼主修得有结果了吗

网友C:
S_MEPWROK_PCH这个电阻改了没有,估计还是桥问题

网友:
这样的还不如换板

网友:
现在的主板够折腾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_MEPWROK_PCH这个电阻改了没有,估计还是桥问题

改了,我哪天在找个桥换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块反复循环跑码的,楼主修得有结果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放在一边了,等之后要是解决了我会告知出来

网友:
正在研究这块板子  等你好消息

网友E:
改ME供电?直接拆了29=芯片后连的1.05V_PCH?你换个29=芯片试试,不要乱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ME供电?直接拆了29=芯片后连的1.05V_PCH?你换个29=芯片试试,不要乱改电路。

之前修好过两个都是这么改的,这次还是蛮奇怪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张丢在垃圾桶 改天翻出来看看

网友F:
有没有换过bios芯片,芯片坏掉,也可能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换过bios芯片,芯片坏掉,也可能这个情况,

换过,我还有一个一样的坏主板,从上面拿的bios,重新刷的程序

网友:
直接换一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还没有,我放在一边了,等之后要是解决了我会告知出来

南桥问题,改ME电路没问题,我在用的一块就是改me供电的

网友:
专业设备,专业维修,厉害

网友:
很明显,这个桥挂了。

网友:
楼主我的crt示波器能像你这样用吗

网友G:
南桥spi模块坏咯     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查查cpuoc什么的有连着电阻具体名字忘了在cpu座dmi附近的  不正常会卡53  之前修到内存条件都正常  发现座下方电阻腐蚀好像是华硕的什么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spi模块坏咯     考虑南桥问题

谢谢,我这几天在弄个南桥换上

网友H:
上个月修一片华硕B85,也是不过内存 修到头大,后面发现是CPU座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修一片华硕B85,也是不过内存 修到头大,后面发现是CPU座脏了

怎么清理的呢?

网友I:
有块ME供电1.5V 开机档内存反复重启   改完电路实测5V     凉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有块ME供电1.5V 开机档内存反复重启   改完电路实测5V     凉凉

怎么改这么高,其实是移动三个0欧电阻就ok了。还有me供电1.5v,基本上南桥肯定坏了

网友:
再找个桥试试

网友:
ENEN 南桥太贵了 只能从别的板子上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这么高,其实是移动三个0欧电阻就ok了。还有me供电1.5v,基本上南桥肯定坏了

嗯 在改电路前实测就有1.5V 了       应该直接换桥的

网友(2021-09-01):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块主板就是反复跑码,主板H81M-K,屏幕闪一下就黑了,然后又重新跑码,就这样重复。

网友:
示波器好久没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