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通电风扇循环重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1-03-30):
主板通电风扇循环重启是什么原因啊。CPU和内存电压都正常。。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主板通电风扇循环重启,ME没有电压。主板为华硕 P8B75-V  2.0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检查rt8015条件,条件正常不出电压换,条件不正常的把条件搞正常即可,或者不换元件飞线也可一点,1.05v-pch飞到1.05me相连的元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rt8015条件,条件正常不出电压换,条件不正常的把条件搞正常即可,或者不换元件飞线也可一点,1.05v-pc ...

收到。谢谢

网友B:
华硕的如果能跑部分代码,考虑ME供电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如果能跑部分代码,考虑ME供电问题

不能跑码。碰到开了机就电压正常。万一开不了机就电压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跑码。碰到开了机就电压正常。万一开不了机就电压没有

RTC电路有发霉的地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有发霉的地方吧

眼观没有呢。RTC 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观没有呢。RTC 是什么啊

RTC 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