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修小白的摸索史 之 自己维修 战神 P65XHP6

楼主(2021-03-30):
前因 最近币价高涨 咸鱼上收了2本战神挖矿 ,这一本 挖了一分钟 就崩了 。自己弄坏的也不好意思退的。

现在自己硬着头皮尝试着修一修 。

(长期更新中。。。。)

主板损坏的样子。

听人说那个带 H 字母的芯片是 MOS 管 烧了一个 上面有2个应该是电容

放大后的样子 。

淘宝将配件买了回来
发现 MOS管买大了 。。。。

烧掉的 MOS 管就是 PQ22

供电芯片摘掉了 烧毁的地方涂上了绿油。。

由于MOS管 大 了 以及点位图还没找到 维修现在 搁浅中。。。。

待解决的问题:
1. PCB 被烧毁了 找不到脚位了。需要点位图配合刮出来 或者飞线
2.这是显卡 不知道会不会核心损坏。那么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核显还是能卡机的。。
3.图2 的那两个贴片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老哥 别顾着牛逼呀 给点指点。。。。

网友A:
目测
显存核心可以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
显存核心可以退休了

啊???这。。。。 仅有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

网友:
1.35V死   GPU 和 RAM  危险了 ,,小伙子

网友:
牛。这样都可以弄好,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没戏了  核心 显层    个屁

网友:
这个烧显存供电是这款机型万年通病,核心和显存全毁是基本板上钉钉的了。闲鱼上我现在看到这个机器就算400块都不敢捡。

网友:
显卡显存一套带走     一点不留情

网友:
换卡吧,这个维修成本太高了,当料板使用吧

网友:
通病 显卡芯片  显存全报废 ,行话,非常6+1

网友:
你这个实属不易啊!实在找不到点位、那也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一套带走,稳

网友:
胆大 运气不错

网友B:
这位置烧了就别修了,改核显吧

网友:
好棒的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置烧了就别修了,改核显吧

现在已经是核显了能开机

网友C:
最近遇到神船的两台高端机都是一套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神船的两台高端机都是一套带走。

是这一样的板子嘛

网友:
都带走了吧!!

网友D:
Mos管的铜皮,不仅为了导电,还要给MOS散热。这样折腾,MOS大电流时,温升会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铜皮,不仅为了导电,还要给MOS散热。这样折腾,MOS大电流时,温升会很快。

MOS 管已经拆除 mos 管下面的铜早已烧毁 这个铜应当是 下一层的 接地 铜(猜的)

网友:
看你这手工也不像小白啊。这mos管都烧成这样估计显卡显存有点危险了

网友:
非常6+1,哈哈哈哈

网友:
主控烧了,mos也烧了

网友:
建议换三条腿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