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新手小白求大佬看看这个代码怎么办

楼主(2021-03-30):
如题,新手,收了个8P一直白苹果重启,偶尔能进系统几十秒,赶紧拍了这两个bug图,求大佬告知这是啥意思。

网友:
还有这么多

网友A:
拆下主板看看是不是pc-v0板底,是就搬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主板看看是不是pc-v0板底,是就搬板吧

好的,谢谢大哥,祝您幸福安康!

网友B:
基带没问题,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没问题,如果可以刷机,刷机看报错

网友C:
估计*WF词语*机,拆开看看是不是PC-0或彩虹板。

网友D:
硬盘是不是动过?  查一下硬盘 硬盘没事就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没问题,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没问题,如果可以刷机,刷机看报错

嗯,应该是硬盘问题。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WF词语*机,拆开看看是不是PC-0或彩虹板。

谢谢,可能原来是PC-V0的,被搬过板又出故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是不是动过?  查一下硬盘 硬盘没事就搬吧

谢谢。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