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板号6050a2493101mb-a02通病

楼主(2021-03-30):
故障不显示,现象是键盘大小写闪烁2次循环,以前遇到几台了都是bios问题

HM u520.BIN

惠普1000 EC 原.BIN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

网友:
啥意思?就是说、你的也是bios 被?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太多了!不管啥毛病、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现象大小写闪烁,直接可以判断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