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51打印头如何测短路

楼主(2021-03-30):
主板对管都击穿,打印头如何测量

网友A:
喷墨机,如果头短路,,那新的主板一上电马上新主板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墨机,如果头短路,,那新的主板一上电马上新主板就废了、。、、

我知道,如何测打印头和主板呢

网友B:
对管都换完了,打印头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管都换完了,打印头不知道怎么测

对管都烧了,打印头基本就废了,,再上这个头,你还要烧好的板子,,,

网友:
换完对管板子可以再用吗

网友:
如果烧主板,一般建议主板和打印头一起换,如果水平高自己量一下
以前遇到这种现象,直接打印机报废掉,拆件不修了

网友C:
打印头测量不难。我都测试好多个了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C:
打印头测量不难。我都测试好多个了

大佬能教一下怎么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