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 单用电池正常,只要插适配器就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3-30):
       同行送修,g505 ,同行之前 微信问了我两天,跟我分析(这跟他探讨也没什么用)最后跟他说打算修就你拿来我看一下,。 机器拿来测试还真是有点奇葩

                 故障为  :1 用电池开机正常 , 开机后插适配器可以充电完全正常
                              2 用电池加适配器不开机  ,指示灯会亮两三秒,不上电
                             3 单用适配器不开机 ,指示灯会亮两三秒 ,电流0.007 感觉二级3 -5v没有转换出来似的
                             4 关机可以充电 ,
放到平常就让他,凑合用了。好几天没收入了,谁让没活干呢。亏着年前拿的屏幕今天卖了一块给同行 。年前拿货240 这几天涨到400了 ,听说还得涨价

      拆机,测量隔离管 都是好的,导通条件正常。 ec 待机 正常      3  5v 正常   1.8v待机正常     lid信号正常    acin 正常    按开机    ec到cpu 的开机信号 PBTN_OUT# 有跳变
     机器没进水 ,没修过。。。。。 一下没思路。 看到电源口这个信号  ADP_ID  一顿操作    1 6脚直连也没用 {搜到论坛有分析这边的帖子,好像跟充电没什么关系}

干ec 吧   人家原来开机的,本来打算保守治疗的还是动大手术,  特意找了一个新的ec 刷上程序, 正常开机了一次 ,以为好了,。洗洗刷刷,再试又是原故障,,,,,,,,

ec边上加热一番 没什么变化 ,   没思路 找料板把 充电芯片换了 ,。。。。。  bios刷了 。。。。 都没什么用

哎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发现 这机器待机还有一个 0.95v 的电压  找到电感测量没有电压   测量 3脚095_18ALW_PWR_EN
3.3v      断电加焊了一下 电源芯片。 居然好了。 可能换ec 的时候也是这边加热到可以开机的。

找到料板拆一个芯片换上。 关机反复测试正常, bios 刷回 。。。。。。。

总结: 想的太多,把最简单的忽略了, 对时序不熟悉。。。开始还以为隔离短路的故障能捡漏的。。。。。。。
是得利用不忙的时候 学习一下,提升一下了。
3-31 号补充一下 早上再次测试  依旧掉电 不过这次掉电是电流上到0.2左右,0.95v正常,加热又好了。这次把上下管都换了 。放一天继续测试4-02  号测试两天 上下管更换  没问题了

网友:
板号是LA-9911P?  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修 果然最后还是有惊喜的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容易走弯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故障

网友:
有没有换掉0.95V待机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还会返修,一般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A:
好像有点解释不通啊,既然用电池可以开机,难道用电池开机不需要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解释不通啊,既然用电池可以开机,难道用电池开机不需要这个电压?

论坛 有类似案例   可能是芯片    上下管  电容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