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华为p30无法进入系统,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1-03-30):
开机亮logo后进入这个红色界面了,无法进入系统。可以连上电脑,但是刷机刷不过,试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过

网友A:
更盘,刷包
字库可以单独更换吗?
详情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怎么造成的?我可以救

网友:
没解锁没法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盘,刷包
字库可以单独更换吗?

网友:
解BL在刷吧

网友:
换套件吧!和我机器一个问题,换完就好了

网友:
解锁失败或降级刷机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