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分享一个华硕的bios

楼主(2021-03-30):
机器型号:FX506LI
版号:DABKXDMB8E0      E114139

网友:
楼主的BIOS 是编程器读出的吧?会不会开机慢呢 ?

网友:
是原厂bios,开机应该不慢吧。慢不慢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1-07-12):
有没有人试过?正常亮机不?

网友(2022-02-08):
我刷了你这个好的,开机也快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BIOS,,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华硕FX506L 板号DABKXDMB8E0 REV E 故障现象插电0.007触发1.222没有显示屏幕不亮,于是刷新了您的BIOS。开机电流2.22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机子BIOS型号是GD25B127DSIG,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CPU供电电感竞然是0.000欧短路的看来十代的CPU阻值真低。发了测量图提供参考!!

网友:
可以用   开机快

网友(2022-09-03):
谢谢会员94144 的图

网友(2022-12-28):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24-12-07):
我也下载看下有台1、3不亮

网友(2025-04-21):
下一个试试,换桥了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