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不去了 这个用什么胶固定好呢

楼主(2021-03-30):
大伙推荐个好用的胶吧 我来固定下试试

网友:
用了胶后,这按键还能正常用了吗

网友:
去 宝  买个架子吧 |

网友:
即便粘上也用不了多久,换吧

网友:
热熔胶干上去

网友:
你要有弹性软胶还是硬胶?

网友:
硬胶用铸工胶,但是粘好了不容易拆下来

网友:
软胶用704或者玻璃胶,干得慢

网友:
粘性大用修手机的t8000 7000那种

网友:
完美了。。我从废旧键盘背部把支架完美拆下,再放入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