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13年

楼主(2021-03-30):
插小板转usb、充电、声音、的排线就不开机、把了就可以开机、短接3、3v也可以开机和强制关机、主板没有问题、小板转usb和充电的排线也更换新的了、就差小板没有配件试、我想修小板、大哥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是不是lid信号问题

网友B:
找下这个小板 有图纸 参考维修

网友:
烧鸡大法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小板的问题,我的话就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小板修、估计也用不久、之前听朋友说过、这个小板就是不行!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id信号问题

最后换了一个小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板修、估计也用不久、之前听朋友说过、这个小板就是不行!必须换!

换了立马就好了、不过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这个小板 有图纸 参考维修

在论坛找了一个图纸,然后看着下面有四个电阻掉了换上去还是不行

后来接着换了小板就好了

网友:
小板短了 修过一次是小板的3.42短路 拆了个小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