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40-7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1-03-30):
机型:联想N40-70  板号:LA-B091P REV:1.0
故障:主板不通电,且公共点短路!
接下来就详细描述维修过程,公共点短路,按照之前的套路就是烧鸡!结果一烧,并没有公共点的滤波电容短路,看来是小看这个板的故障了,以为就是滤波电容翘掉电容就OK了,没这么简单了,最后确定短路位置,PU401短路,看图纸+3VALWP供电待机芯片,拆掉PU401公共点不短路了,料板上拆件更换PU401,再次测量公共点不短路,直接上电,PU401直接发烫! 看图纸得知,这个芯片不单是输出+3VALWP电压,同时还输出+3VLP的线性电压!测量PC412两端阻值直接为零!看图纸+3VLP的线性电压去的地方就多了!为了节省时间,直接猜EC,拆掉EC +3VLP阻值正常,看来是被我蒙对了!再测量PL404对地阻值为15,我靠!+5VLWP也是短路,参照图纸找到+5VLWP的去处,最后找到U10,拆掉阻值正常!好嘛,索性桥没有CPU没有干烧掉!不然还修个毛线了。 看EC型号是NPCE288N,这个EC没有外挂BIOS芯片,看来是内置程序的,在淘宝买来芯片和烧录转接座,(卖家在发这个芯片和转接座的时候竟然没有告知我要装两个10K的电阻,这里搞的我花了30分钟在焊接芯片在转接座上的时间,中间一度认为我的RT809H的烧录器不支持此芯片)在论坛上下的此EC的程序刷上,焊接好EC和U10,按下开关键,电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亮机 !收工!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

网友A:
RT809H价值800元,一般人买剪版EC吧。

网友B:
不错、维修的有理有序、快速判断问题、你这个需要加电阻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网友:
厉害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H价值800元,一般人买剪版EC吧。

船长说剪板的故障芯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维修的有理有序、快速判断问题、你这个需要加电阻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转接座上要装两个10k电阻,板子上有标注原件位置号

网友:
本来以为要捡到鱼了。。怀这么多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

网友:
居然坏这么多,二修机吗+3VL和5V同时坏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