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LED恒流板怎么改通用恒流板飞利普225PL2显示器背光供电板

楼主(2021-03-30):
飞利普225PL2显示器背光供电板烧穿了
LED恒流板怎么改通的。灯口不一样排线的。

网友A:
淘宝卖板的有说明书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测试下背光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板的有说明书

没有这种接口的,都是三线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测试下背光条有没有问题

怎么测试啊。多路输出,找不到正负极。不敢加电啊。

网友:
查电路找出正极,负极,再改通用板就行了.不难的

网友:
正极连一起,负极连一起就可以,就是要查一下你屏型号灯条电流,配个普通板就行

网友:
接口拆了,直接焊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