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x 经常会黑屏,不是重启

楼主(2021-03-31):
iphonex,不是重启,有电池数据。 之前更换过电池(电池国产)  经常会黑屏关机掉,然后按开机键无法开机,只有接数据线才可以开机。   过了1-2个星期拿过来,接数据线也无法开机,按开机键也无法开机。 把电池插拔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会是哪里的什么问题? 电池可能吗?

网友:
换个电池在说。

网友:
还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检查主板是否有漏电

网友A:
优先考虑电池和电池检测、电池座。大概率还是电池的因素

网友:
杂牌电池质量堪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先考虑电池和电池检测、电池座。大概率还是电池的因素

更换电池前就有这个问题。  当时就怀疑电池,换了电池有爱思是有电池数据,检测脚也测过了600-700左右,两个检测脚没有开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池前就有这个问题。  当时就怀疑电池,换了电池有爱思是有电池数据,检测脚也测过了600-700左右,两个检测脚没有开路状态

应该核心供电不正常  这种情况慢慢查吧 或者看看是不是某个软件或者功能引起

网友:
一般大佬都是搬上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