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厚机主板一秒 红灯

楼主(2021-03-31):
PS3厚机主板一秒红灯 我感觉是12v短路 这个用万用表怎么测量 电源我已经用排除法 是好的 哪位大神教教我
主板

网友:
测主板12v脚电阻,看多少

网友:
烧机试试也行

网友:
这个当然是烧鸡大法啦

网友:
可以先沿着主供电的电容先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有没有ps3图纸啊,我的ps3也坏了

网友:
这个咋感觉是显卡虚焊呢

网友:
烧鸡吧,估计有电容挂了

网友:
找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如何,有短路电流会过高。

网友:
双65的不排除虚焊掉点,首先排除两大核心周边的供电滤波电容,nec的那几个特别容易坏,拆掉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直接换ps5吧

网友:
烧鸡大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