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小米8断头版飞好线但是前摄打不开,或者直接报错,连接不上相机

楼主(2021-03-31):
小米8标准版断头,飞好两层线之后,WiFi,蓝牙,GPS都有,但是前摄像头打不开,能打开大摄,点击翻转前摄的时候,相机还是大摄,只不过变成了二倍变焦,前摄后摄都是好的,还有另外一台飞好线WiFi那些也正常,但是相机直接报错,连接不上相机,求教各位大哥,这是什么问题?是板层下面还有走线到摄像机的吗?急!急!急!

网友:
换个相机试试

网友:
外配都是好的

网友A:
你真有耐心,这种估计我都不修了

网友B:
检查前摄座子的小零件,没问题再测它座子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前摄座子的小零件,没问题再测它座子阻值

没有掉小件,但是座子阻值j1503-23脚阻值偏大,这是啥问题,求大哥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有耐心,这种估计我都不修了

没办法啊,要吃饭啊,也是刚开始学修机

网友:
手机飞线没现成买的吗,好像都要取废旧小喇叭耳机线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掉小件,但是座子阻值j1503-23脚阻值偏大,这是啥问题,求大哥指教

看看通路上的元件或者是芯片底角虚焊?
电压测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通路上的元件或者是芯片底角虚焊?
电压测过没?

电压没测试,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