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MP65VA显示器无法开机

楼主(2021-03-31):
我有一台lg型号是22mp65va的显示屏无法开机,电源适配器是好的,不知如何查,哪位大侠有电路图

网友:
先查供电啊!电源适配器正常、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查主板上的保险、供电开关的供电!

网友A:
谢谢,但是没有看到有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没有看到有保险丝

电路板上标志L开头的,个头跟电容一样的,灰黑色的都是保险,不过这个机器主要电源正常,就是主板上的分压电路或者flash固件这类问题,别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标志L开头的,个头跟电容一样的,灰黑色的都是保险,不过这个机器主要电源正常,就是主板上的分 ...

还有,这款供电是19v的,你要是维修电源不是用的19v估计也是点不亮的。可以用万用表检测相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