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25)内屏不显

楼主(2021-03-31):
加焊显卡,内屏还是不显,外接花屏。换了个显卡外接不花屏了。但内屏还是无显示,亮背光。 直接干显存就好。显卡背面两颗先换。

网友A:
楼主你是想说 是显卡背面的两颗显存吧?不是先换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想说 是显卡背面的两颗显存吧?不是先换吧 ?

可以先换显存看下。我是机子过来有加焊过显卡,不显,外接花屏,就去换的显卡。

网友(2022-08-28):
重植显存一般, 不好就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