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rx580 不出0.8v电压求教,

楼主(2021-03-31):
gs9238芯片1脚pok没有电压,求教这个out是外部输入进来的,还是芯片达到工作条件后由芯片自己产生输出的,现在芯片没有0.8输出不知道是因为pok脚没有电压导致芯片不工作,还是芯片损坏了,芯片en3.3v和12供电都有就是没有输出,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en有开启信号吗

网友:
有,en3.3v电压正常

网友:
那个师傅指导一下,gs9238不知道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OUT 就算输出,毋庸置疑,直接换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的en脚,是0.8v,好像不是3.3

网友A:
重点查找,r1023,10k的,是不是依旧为0k了

网友B:
直接换芯片,这玩意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芯片,这玩意坏的多

=今天从马家买了,估计要4天才到,我在石家庄 我们这里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找,r1023,10k的,是不是依旧为0k了

我这个好像没有这个电阻,r1023是空位,现在芯片有12v 5v  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找,r1023,10k的,是不是依旧为0k了

通电实际测量 VCC =5v电压,EN=3.3V, ain=12V,..。没有1023这个电阻 PFM 出来过一个10K电阻然后接地的这个电阻编号R902也是空位,不知道是掉了 还是一直没有,我观察好像一直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电实际测量 VCC =5v电压,EN=3.3V, ain=12V,..。没有1023这个电阻 PFM 出来过一个10K电阻然后接地的这 ...

我看照片,空的是1023和944,902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照片,空的是1023和944,902是有的

跑线吧,具体,看照片好像也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吧,具体,看照片好像也没对

902没有,有的是944

网友:
就是没有,那个脚有的话对地应该10k用表测实际对地30+k,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有没有那个朋友帮我看看点位图,是不是掉了这个件

网友:
这个跟你的卡差不多,你自己对照一下,1脚是自己产生的电压,

网友:
换掉这个芯片看一下

网友:
电阻应该是有的,看图纸

网友:
芯片换了吗  看这个地方应该是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