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显卡12V供电的奇怪事情

楼主(2021-03-31):
测量12V两边无短路。用电源烧机也是没有电流。但是一接上保险电阻。开机保险电阻就烧。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楼主加油。

网友A:
主电PWM芯片工作异常或MOS某个漏电、G极开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PWM芯片工作异常或MOS某个漏电、G极开路等。

mos管的G集都查了正常的。那估计只能换主供电芯片试试看了

网友B:
二次电源有烧坏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次电源有烧坏的地方

怎么叫二次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叫二次电源?

12v转换成0.8v1.5v等等,通过12伏转变回来的电压叫二次电源。二次电源如果有短路或者电流大了,12伏的保险就直接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2v转换成0.8v1.5v等等,通过12伏转变回来的电压叫二次电源。二次电源如果有短路或者电流大了,12伏的保险就直接烧了。

私信发给你了,你能私信给我个联系方式吗?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私信发给你了,你能私信给我个联系方式吗?要的

我的私信有限制,今天发不出去了,信息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了,裸板测量没有短路,上电就烧保险丝,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芯片也白搭,得找到短路的地方,12V就是一个公共电压,初级没短肯定是次级短

网友:
私聊,借一步说话!

网友:
这种只能用排除法,供电芯片或者mos,有时候供电芯片不正常也会开机瞬间短路

网友:
想问一下各位师傅我有一显卡不用独立供电开机能点亮但显卡芯片后面的电容慢慢的会发烫跟着跑鲁大师12伏保险丝会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实在不懂就断开上管

网友:
能烧毁,后级肯定有大短路啊,朝后面再找找吧。

网友:
拆gpu供电下管

网友:
典型的下管烧了

网友:
下管测试都正常的哦

网友:
软击穿啊楼主

网友:
能烧毁,后级肯定有大短路啊,朝后面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