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画面时有图像时无图像

楼主(2021-03-31):
      一小区有12个监控画面,其中一个监控有时有图像(有时一整天都有图像),有时就没有图像。于是,先测电压,12V,供电正常;测网线,8芯全通。调换交换机端口,故障依旧。由于这个故障很特殊,一天偶尔出现一两次。很不好查。电压、网线,交换机都正常;那会不会是摄相头不稳定,或者网线时间长了氧化电阻增大或者网线有强电磁波干扰,手头上却没有相应的设备来检测。没思路,会不会是测供电的时候没测好呢?于是,再次把摄相头供电12V的头取下,测,还是12V;把供电头插回摄相头。这时看了一下供电头连接的延长线,接线处胶布有点散开,干脆剥掉;12V供电正级和地线的胶布剥开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在9V到11V之间跳变;电压不稳定且达不到12V(后面再测,大部份时间是可以达到12V的)。当把供电头拔下来测量时,12V非常正常。很明显是电源适配器老化造成供电不足。于是更换电源适配器后。那个时有图像时无图像的监控,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故障解决。

网友:
供电不足造成问题很多,而且千奇百怪

网友:
关键是变压器的做工都不是很好,品控不稳定带来的隐患!

网友:
电源供电稳定很重要啊

网友(2021-06-17):
一般都是接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