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修复亮度不能调节,分享记录一下。

楼主(2021-03-31):
接手一台联想U410的机器,本来是换键盘的,测试机器发现屏幕明细暗,并且不能调节,看着非常别扭。

强迫症又犯了,总想把机器搞的完美一点……
仔细观察了,机器屏幕应该是原装的屏幕,所以怀疑是主板亮度信号问题
拆开后盖,找到屏线接口,根据图纸看到25-26脚一个调节 一个开关,
把两个脚焊一起,插电测试,发现屏幕更暗了
无奈恢复原样,装机放一边,不想拆板子 ,搞成大工程啊
给另一个机器装系统,发现没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亮度也是不能调节的,
装上显卡驱动就可以了(集显的机器),所以想到了集显驱动。
官网下载一个驱动,装上去,可以调节了 ,完美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亮度调节问题一般先装显卡驱动不走弯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