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带阻尼的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1-03-31):
GPU_PWR_EN 电压为0V,PE_GPIO1为0.78V,PE_GPIO1*为3.3V。

去掉这两个管后,PE_GPIO1还是为0.78,GPU_PWR_EN 电压为3V,PE_GPIO1*为3.3V。

帮分析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带阻尼的三极管是不是坏了?联想一体机 板号LA8502P

网友A:
不一定,PE_GPIO1正常应该是3.3v啊,怎么只有0.78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PE_GPIO1正常应该是3.3v啊,怎么只有0.78呢?

三极管特性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PE_GPIO1正常应该是3.3v啊,怎么只有0.78呢?

PE_GPIO1 是有桥发出的,也就奇怪了,待机时电压为0V,触发后 就是只有0.78V。。。查看也没有链接到其他原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