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修台式机显卡是怎么报价的

楼主(2021-03-31):
你们修台式机显卡是怎么报价的,比如价值2000的显卡修电路是多少,换显存,显存成本加多少手工费这样

网友:
看菜吃饭吧!!!!!!!!!!!!!!

网友A:
一般根据显卡当时的市场价格来定 有考虑到修卡人心理上的因素 海鲜市场上300一下的卡维修费一般就80-100 300-1000的就在100-200里面喊 反正一般不超过显卡二手价格的一半 越贵的卡占比会越高 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一接受的人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根据显卡当时的市场价格来定 有考虑到修卡人心理上的因素 海鲜市场上300一下的卡维修费一般就80-100 30 ...

能报到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吗,那修中高端显卡还是利润挺高的啊

网友B:
这段时间显卡真是热门哦

网友:
但是显卡坏的大多数是大件,也就是显存,gpu耗材花的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显卡真是热门哦

挖矿潮时代,那是

网友:
修显卡虽然赚得挺多,但是很多都是坏大件,比如gpu,这耗材贵,根本很难修

网友:
要换核心,换显存客户就不想修了

网友:
以前挖矿的卡474/574/584几乎都是BIOS问题和显存问题   BIOS问题居多

网友:
跟那个入门,黑没找着北,,,

网友:
一千元的卡可以收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