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09909-1) 开机0.5电流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1-03-31):
DELL N5010  板号09909-1  故障:开机0.5电流 不掉电 拆机测量 3v 5v   内存1.5V    +VGA_CORE 1.1V     1.8V  都正常输出
+1.05V_VTT 没有输出    cpu供电也没有输出
tps51218    供电7脚5v正常   开启3脚51218_VTT_EN没有
51218_VTT_EN是有RUNPWROK 转换而来
查询RUNPWROK 是有内存供电1.5v的pg产生

1.8v APL5930 pg产生

+VGA_CORE 1.1V   pg产生

+1.0V_RUN_VGA

1.8V_RUN_VGA

综合上述 是有这么多芯片pG汇总产生RUNPWROK 给51218作为开启信号   测量了这些芯片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某一个芯片有问题拉低了pg
每个芯片拆又太麻烦   于是触发后去摸每个芯片  发现硬盘接口处的PU5010  有点发烫   apl5930  换上APL5913   后 pg顺利产生  应该是5930芯片不好拉低了pg信号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

网友:
又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讲很详细。。。

网友:
不出EN还算好修的了,楼主经验丰富